EPLAN宏占位符集值使用困扰

楼主(2020-01-06):
在项目里做好了不同功率的电机宏,但是大功率电机回路是不经过端子的,不想多余创建宏变量,是否能够通过建立占位符集值来删除端子,比如说45KW电机的占位符下 这排端子删除掉。image.png

网友A:
重新画一个不带端子的作为宏变量不就可以了吗?干嘛非要这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画一个不带端子的作为宏变量不就可以了吗?干嘛非要这...

就是想探索一下是否有这个功能,并不局限于这个实例,目前在探索eplan中。。。  谢谢王大师指导

网友B:
你可以把变量多写几个,试一试

网友C(2020-06-16):
大伙有知道,复制带有占位符的图纸后,怎么自动隐藏占位符呢

网友D(2020-10-02):
也还在学习中,累呀

网友E(2021-05-07):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重新画一个不带端子的作为宏变量不就可以了吗?干嘛非要这... 内容的回复!-------------------------就是想探索一下是否有这个功能,并不局限于这个...



2.9好像有这功能,2.7试下同个名字不同变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