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给料秤的检锤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0-01-06):
连续给料秤的检锤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能发给图片看看什么样的结构吗?或许大家可以给你猜想一下,我相信很多人都没听过这个。

楼主:
这个是控制功能图,4/5号就是检锤系统上海大和皮带秤控制图.jpg

网友B:
没有接触过。

不过有你这个图,感觉不难理解。

可以参考说明书,一步一步操作。

我估计首先是在不加负载的情况下,开变频电机,记录称重数值,这个应该就是初始值。

在捡锤和其负载装置之间应该是有螺旋调整定位的,所以初始值是可以调整的。

然后加载后记录实时值,与初始值之差就是与负载重量相关的值。应该是一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