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组态硬件和软件版本不一致

楼主(2020-01-06):
各位大佬,本人新人一枚,想问一下,博途组态时,硬件版本和软件上的模块版本不一致,如何处理?

网友A:
固件升级  或者忽略(前提是不影响功能使用时)   如果不行 只能升级博图软件版本

网友B:
如果你此时还再使用V13甚至V12的,估计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此时还再使用V13甚至V12的,估计不行了

是不是只要升级软件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B:
嗯,软件升级就有对应的新硬件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