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通过智能网关,将数据写入SQL数据库,分别存入多个数据表

楼主(2020-01-07):
        这个案例是通过S7-200Smart通过智能网关,将数据写入SQLServer数据库的两个数据表中。保存模式为PLC的变量触发模式,即当PLC的数据有变化时,相应的寄存器的数据写入对应的数据表中。PLC查询PC数据库中的数据返回到寄存器

        首先在用Navicat Premium连接上数据库Database,建立两个表,分别是保存为plcdata和plcdata2,表结构如下:

        然后通过网关的参数设置工具软件,设置数据库信息和PLC寄存器地址,周期设置为0,根据数据表中所勾选的变化判断条件,往对应的数据库插入一条数据,第2行和第6行数据分别为plcdata和plcdata2的触发条件,设置如下图:

        设置完成后通过‘参数’->‘参数写入到网关’将参数下载到网关,在通过‘工具’->‘重启网关’重启,网关就自动进入工作模式。进入工作模式后读取网关参数‘参数’->‘从网关读取参数’可查看网关的工作状态,正常时在消息栏有工作正常的提示,如下图:

        最后就是测试验证了,通过编程软件分别改变PLC的两个触发条件的数据,观察数据库的记录。

        先测试plcdata表,相应的地址写入数值后,数据库中的记录如下:

        再测试plcdata2表,相应的地址写入数值后,数据库中的记录如下:

        如果是其他品牌的PLC可通过‘视图’->‘类型与设备选择’进行切换,如下图:

相关手册和软件在附件中:

网友A: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赞一个!

网友B(2020-11-20):
能否支持MYSQL的云服务器数据库?

网友C: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赞一个

网友D:
积分不够,评论来凑,

赚积分,下载学习。

楼主(2021-05-18):
引用 网友B:
能否支持MYSQL的云服务器数据库?



支持云数据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