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故障常用的检测方法介绍

楼主(2020-01-07):
       当工控机出现故障时,我们一般要先做一些检测,这里我们给大家具体讲讲常用的工控机故障常用的检测方法来帮助大家辅助判断和排除故障:

(4U工控机)

    一、基础观测法

    基础观测法就是通过看、听、摸、闻等简单方式检查工控机中比较明显的故障。检查时一定要认真而全面,通常需要观测的内容如下:

    1、检查工控机周围的环境是否清洁,在安放工控机的机柜或周边设备有无异味,变色等异常现象。

    2、检查工控机的硬件使用环境,包括工控机箱内部的清洁度,是否灰尘较多,油污较多等。工控机部件之间的连接线是否紧密,有断裂,松动或氧化等现象。

    3、检查工控机的软件使用环境,包括安装了什么应用软件,它们与其他软、硬件间有没有冲突的地方;看看操作系统里有没有未安装好的工控机主板硬件驱动或外围板卡驱动。

    4、在工控机正常通电使用过程中观察是否有元器件的温度过高、有异味、或者冒烟等情况。看看机器的时钟是否正常。

    5、在拆除工控机部件时做好部件原始安装状态的记录,以便重新安装时能原样还原。

    6、在工控机维修前,如果机器内部灰尘较多,应先清扫工控机机箱内部灰尘。

    二、拔插检测法

    插拔检测法是通过对主板上的cpu,内存重新插拔,或对主板上的硬盘sata线等其他线材部分重新插拔。一旦插拔后,故障消失,则可判定故障设备,接下来对故障设备进行分析检修,从而解决问题。

(CPU风扇)

    三、核心硬件糸统法

    核心系统法是指去掉工控主机内的硬盘、软驱、光驱、网卡、声卡等设备,只保留工控主板、CPU、内存和显示器组成的核心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没有任何外部设备连接只有电源到工控主板的电源连接。在判断过程中,可以通过主板报警声音及显示的画面来判断工控机的核心部分是否正常工作。如果系统正常工作,则可以判定工控机的故障出现在其他部件上,再逐个增加外设配件进行判断;如果最小系统不能正常工作,则可判定故障出现在工控机的主板,内存,或cpu上,再采用替换的方法对主板,内存,cpu等核心部件进行检查。

    四、核心软件糸统法

    核心软件系统法是指使用能使工控机正常运行的最基本的软件环境。主要用来判断工控机的操作系统是否能正常完成启动与运行工作。工控机硬盘中的软件环境只有一个基本的操作系统,没有安装任何外围应用软件,可根据分析具体情况判断是否需要加载需要的应用软件。此方法即使在一个最核心的系统环境下,判断是操作系统问题,还是应用软件兼容性或软硬件之间冲突对问题。

    五、专业软件测试法

    专业软件测试法用专业的软件对工控机的软、硬件进行测试。如3DMak05等,针对工控机运行不稳定等现象,进行判断。通过这些软件进行反复测试,生产的测试报告,可以帮我们尽快定位系统软硬件不稳定的原因。

    六、对比法

    对比法是准备一台好的工控机跟疑似有故障的机器做对比。在工控机的硬件配置和操作系统都一致的情况下,迅速定位出的故障位置,从而解决问题。

    七、替换法

    替换法是用好的配件去替换可能有故障的工控机配件,以判断故障部位的方法。我们采用的好的配件最好是同规格,同型号的,如果不是同型号,一定要是同规格的。替换法要我们按照先简易后复杂的顺序替换,首先需要检查疑似故障的配件相连接的连接线是否有问题,然后替换怀疑有故障的配件,接着替换电源等部件,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则继续依次替换与之相关的其他配件。

(清理风扇灰尘)

    八、部件清洁法

    工控机因使用在工业场合,在使用过程中非常容易积聚灰尘或油污,而灰尘或油污会对工控机各部件的电路板造成腐蚀而损坏,导致工控机中的配件接触不良或运行不稳定。通过对工控机主板、内存、电源等部件的清洁,可以找到故障的原因并排除故障。

    上述是工控机故障常用的检测方法,希望能在维修工控机的过程中能给您提供帮助,如果还有其他工控机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