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模拟量无线远距离传输

楼主(2020-01-07):
背景

工业现场环境复杂,往往传感器和PLC之间距离较远,铺设电缆的话,信号容易被干扰,带来电磁兼容性EMC问题,甚至烧毁设备,引起的损失比较严重。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远距离无线模拟量传输终端(也称模拟量信号无线传输器,无线4-20mA变送器,远距离无线数传模块等等),将传感器产生的4-20mA信号,或者1-5V信号,无线传输到PLC。使用西安达泰电子的DTD110FC远距离无线模拟量传输终端,可以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终端的使用和配置

    需更改现有系统的程序,接线即可使用;无需编程,所有参数都可通过拨码开关完成;使用方便。

发送端的接法

传感器与DTD110FC远距离无线模拟量传输终端连线的示意图如图所示,连接时请注意信号的正负极。模拟量输入的量程可设定为0-20mA或0-5V或者0-10V,具有过压防反接保护,默认量程为0-20mA。

接收端的接法

DTD110FC接收端连线的示意图图所示,连接时请注意信号的正负极。模拟量输出的量程可设定为0-20mA或0-5V,默认量程为0-20mA。

优势

DTD110FC使用无线替代了数百米的拖线电缆,施工简单,工作灵活可靠,不会有断线故障,对复杂电磁环境的模拟量控制传输来说是最佳方案。优势:无通讯费,无需插卡,无需编程,实时通讯,传输距离远,绕射能力强,最远距离超过20公里。

网友A:
不知道信号延时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信号延时多少?

您好,这个信号延时都是毫秒级的,感兴趣的话可以给你发一些PLC无线通讯的资料和我做的比较好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