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送电短路问题请教!

楼主(2020-01-07):
各位大虾,本人第一次使用台达伺服,根据伺服控制器接线图进行接线,PLC采用台达ES2的,伺服控制器接到扩展模块08XN2-R,早上一送220v电源,伺服控制器内部就炸了,请问各位是接线有问题吗?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e717d6ba968141141626d52551989a2.jpg这是接线图片

网友B:
呵呵

这个问题问台达

网友C:
接线看了没啥问题,图上没问题,但是现场接线会不会出问题就难说了,一般上电之前要仔细检查一遍,以免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电气人员干的时间越久越谨慎,因为吃亏多了才变得更加仔细。

网友C:
还有一般上电就炸,厂家不会说什么,直接说过载或者短路少了,责任撇的干干净净。

网友D:
接线错了,首先14pin是NC端,另外你接的内部电源还是外部电源,有点看不懂!如果是内部电源,11,17跟35短接,如果用的外部电源,11跟35短接,17不要接。

网友D:
外部电源供电,11跟35短接,接外部24V。你这台伺服控制板烧了,

网友D:
用的位置模式,方向+脉冲吗?接线没画全吧,按照你的图这个接线问题一堆堆

网友:
谢谢各位,确定是接线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