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TD790直流调速器报警信息

楼主(2020-01-07):
        一台运行多年的ETD790直流调速器,出现报警信息“ALARMS  00256”,查手册没有这条,不懂是什么意思?请有经验的朋友们给与解释,怎么处理。谢谢!

        是应用在一台单臂刨床上,故障不是经常出现,到现场检查时,床子又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A:
偶尔出现的故障最让人头疼,很难查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尔出现的故障最让人头疼,很难查出原因

是啊!在现场等,就不出现故障。不过,790手册中关于报警信息那部分没看懂,报警信息后面跟着编码、字节,不懂啥意思。另外,在报警信息表中没查到“ALARMS  00256”这个信息。请帮忙解释。

网友B(2021-11-01):
请教哪位大师,我用的是etd791的直流调速器发生这种故障,在正常生产时突然跳机,量了一下励磁电压是330v但额定电压是180v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哪位大师,我用的是etd791的直流调速器发生这种故障,在正常生产时突然跳机,量了一下励磁电压是330v但额定电压是180v请问是什么原因?...



直流调速器的励磁电压是可编程的,查手册设定。

网友C:
等着看哪位高手出来解答李总这个疑难杂症

网友B:
引用 楼主:
"wgbwgb12"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请教哪位大师,我用的是etd791的直流调速器发生这种故障,在正常生产时突然跳机,量了一下励磁电压是330v但额定电压是180v请问...



没有手册请问您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wgbwgb12"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请教哪位大师,我用的是etd791的直流调速器发生这种故障,在正常生产时突...



没有,上网搜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教哪位大师,我用的是etd791的直流调速器发生这种故障,在正常生产时突然跳机,量了一下励磁电压是330v但额定电压是180v请问是什么原因?...



励磁控制有问题,不是设定励磁过大,就是机器有问题

网友D:
790是老型号了,建议咨询厂家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