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员站授权问题
过来,小子

楼主(2020-01-07):
新增加了一个画面,但是新增的画面无法授权操作,且有的操作员站看不到这个画面;卸载安全锁之后可以操作,但有操作站仍无法显示新增的画面~如何对新增的画面授权和显示到响应的操作员站上?

网友A:
新增画面之后好像要传输到操作员站,才毕业那会儿实习就是维护ABB DCS。我记得改了之后要下载到控制器

过来,小子

网友:
都下载过 ,这个画面 有的操作员站能看到 ,有的看不到,通讯组态也选择连接,但是这个操作员站上就是没有这个画面;另外,安全锁也授权用户允许监控和操作,但还是只能监控,无法操作,提示没有权限。

网友B:
是什么版本的abb

800xa 无需什么具体操作。

难道你是最近换授权了?

安全锁是什么东西 ,授权

过来,小子

网友:
ABB AC800F 8.2,没有更换授权,只是新增加了一个画面~

网友C(2020-02-14):
应该是设置上有问题,这个新增的画面没有做相应的授权吧,这个很好解决的

过来,小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设置上有问题,这个新增的画面没有做相应的授权吧,...

这个怎么设置?有的操作员站有,有的操作员站没有~

网友D:
是每一个操作员都有独立的账号吗,如果是,看一下操作员账号权限是不是一样。

网友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每一个操作员都有独立的账号吗,如果是,看一下操作员账...

账号授权也无法显示~

过来,小子

网友F:
这个是不是和操作员站连接的过程站有关系?因为操作员站数量超过了 过程站的最大连接数,所以有的过程站不与操作员站连接,这就造成与只要是含有这个过程站数据的画面都无法显示。但感觉又不是这样,因为我新加的这个操作员站连接相应的过程站仍然无法显示全部画面~

过来,小子

网友:
我需要吧这个画面显示到相应的操作员站上

过来,小子

网友:
image.png显示到这个操作员站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不是和操作员站连接的过程站有关系?因为操作员站数...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授权都没有显示的话那只能把能想到的问题一个个尝试一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