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300文本与PLC通讯

楼主(2020-01-07):
文本型号:TP300

PLC型号:AT12M0R

两个使用RS485通讯,为什么不能连接,是否需要单独写通讯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注意下,PLC里的485不要写通讯程序占用了通讯口哦~

已经处理好了,是PLC和文本的地址不对;谢谢

网友A:
海为做从站无需写通讯程序~~

网友A:
把文本上的通讯参数设置界面 以及 PLC的在线PLC窗口或者诊断信息发上来看下

网友A:
最后注意下,PLC里的485不要写通讯程序占用了通讯口哦~

网友B:
首先要看触摸屏有没有对应驱动,如果没有可以考虑MODBUS标准协议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