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500和第三方触摸屏modbusTCP通讯

楼主(2020-01-07):
各位,因为现在客户指定的触摸屏还没有做到1500的穿透,只能走modbus TCP通讯 ,1500作为Server与客户机PC进行Modbus TCP通讯,寄存器区域直接调用MB_Server即可;那么I、Q、M区域的地址怎么调用,我现在的做法是在全局变量DB2中再添加一组BOOL型变量,再次调用MB_Server,connect引脚的数据不变,写程序的时候,触摸屏需要的点都从这个bool型变量组中选择,编译后问题,但是该项目现在工艺流程都还不确定,控制箱已经发过去了,需要到现场了解工艺再编写程序,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有问题?或者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么?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先这么做程序,去了现场再去测试就是了,这不难的!有什么问题随时跟帖交流。

网友B:
专门见一个DB数据区,用于该通信,I点Q点对DB数据区对应参数进行赋值。通信直接用DB数据区进行即可

网友C:
现在还有哪家的HMI没有西家的驱动?用1200是最好配西家的HMI。我只用过昆仑通态与1200通讯,TCP。按照昆仑的要求填写好格式就可以了。通讯很方便。不需要1200写程序

网友D(2020-03-17):
现在调试的怎么样了?

网友E:
如有两个客户端的话,要分时通断,不然的话有一台会通讯报警,数据会扫描不到。

网友F(2020-05-07):
西门子的通讯,一通百通

网友G(2020-07-12):
谢谢提供  学习资料

网友H(2020-09-27):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