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传输

楼主(2020-01-07):
激光测距仪与西门子PLC模拟量传输问题,大牛指导下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吗?测距仪有模拟量输出或者通信方式都可以,模拟量采集方式的话,运算过程中和干扰环境下对精度有影响,通信数据会相对准确很多。一直用通信方式采集激光测距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吗?测距仪有模拟量输出或者通信方式都可以,模...

这个需要测距仪带有通讯口是吧,还有老湿S1200cpu上有个AI口上2M,0,1三个端子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啊?我可以把激光测距仪直接接在上面吧

网友B(2020-02-27):
PLC上AI只支持电压型模拟量信号0~10V;2M是公共端,接模拟量负极;0,1表示模拟量通道0、模拟量通道1,接模拟量信号

网友C:
顶 好东西 赞一个 咱一个

网友D:
刚刚踏入工控,希望能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