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高速计数器两路

楼主(2020-01-07):
用西门子200smart plc,需要接两路高速计数器,程序已经编好,测试时出现问题。

I0.0接入是0号高速计数器,I0.1是1号高速计数器。监测结果是启动0号时0号计数正常,但是1号计数器数值会跟着增长,而且是0号的两倍。反之也是一样情况,把1号计数器程序换成2号计数器还是一样效果,不管是直接主程序编写还是子程序调用,都是这种情况,实在是搞不定了,各位大神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帮帮忙。感谢。

网友A:
不会出现你这种问题啊,我用了3路高速脉冲也没事,你接线好像有问题,我程序测试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出现你这种问题啊,我用了3路高速脉冲也没事,你接线好像有问题,我程序测试没问题

恍然大悟,感谢王老师。我HSC0输入接的I0.0。HSC1接的I0.1。之前我一直被官网说明坑了。我明天上班去试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出现你这种问题啊,我用了3路高速脉冲也没事,你接线好像有问题,我程序测试没问题

王老师您好,刚刚测试情况将信号输入接入I0.6状态显示HC0正常,HC1没反应。手动触发I0.1时会有计数,但是还是和之前一样两路数据都增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不会出现你这种问题啊,我用...

多看看手册,这个都是现成的,还有就是脉冲输入形式要注意格式,是AB正交的还是脉冲+方向的。信号输入类型要和你组态一样

网友B:
多看看手册,这个都是现成的,还有就是脉冲输入形式要注意格式,是AB正交的还是脉冲+方向的。信号输入类型要和你组态一样

楼主(2020-03-10):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老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