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维修显卡故障分析

楼主(2020-01-07):
       在工控机的维修工作中,我们需要去判断发现工控机发生故障的位置及原因,比如工控主板故障、显卡故障、CPU故障、内存故障等,接下来主要跟大家谈谈工控机维修显卡故障情况:

      一、工控机维修开机无显示故障

      这类故障一般是因为工控机显卡与主板接触不良或主板插槽有问题造成。对于一些集成显卡的主板,如果显存共用主内存,需注意内存条的位置,一般在第一个内存条插槽上应插有内存条。由于显卡原因造成的开机无显示故障,开机后一般会发出一长两短的蜂鸣声。

(工控机内部图)

    二、工控机维修显示花屏,看不清宇迹故障

    这类故障一般是因为工业显示器或显卡不支持高分辨率而造成的。花屏时可切换启动模式到安全模式,然后再Windows98下进入显示设置,在16色状态下点选应用”、确定按钮.重新启动,在Windows98系统正常模式下删掉显卡驱动程序,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也可不进入安全模式,在纯DOS环境下,编辑SYSTEM.INI文件,将display.drv=pnpdrveri为display.drv=vga.drv后,存盘退出,再在Windowse里更新驱动程序

    三、颜色显示不正常,此类故障一般有以下原因

    1.显示卡和显示器信号线接触不良

    2.显示器本身的故障

    3.在某些软件里运行时颜色不正常,老式机比较常见,在BIOS里有一项校验颜色的选项,将其开启即可

    4.显卡损坏

    5.显示器被磁化,这类现象一般是由于与有磁性能的物体过分接近所致,磁化后还可能会引起显示画面出现偏转的现象。

(工控机应用场景图)

    四、工控机维修死机故障

    出现这类故障一般多见于主板与工控机显卡的不兼容或主板与显卡接触不良显卡与其它扩展卡不兼容也会造成死机

    五、工控机维修屏幕出现异常杂点或图案故障

    这类故障一般是由于工控机显卡的显存出现问题或显卡与主板接触不良造成。需清洁显卡金手指部位或更换显卡

    六、控机维修显卡驱动程序丢失故障

    显卡驱动程序载入,运行一段时间后驱动程序自动丢失,这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显卡质量不佳或显卡与主板兼容,使得显卡温度太高,从而导致系统运行不稳定或出现死机,此时只有更换显卡。

    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显卡驱动程序以前能载入,但在显卡驱动程序载入后,进入时出现死机。可更换其它型号的显卡在载入其驱动程序后,插入旧显卡可以解决。如果还不能解决这类故障的话,就说明注册表故障,对注册表进行恢复或重新安装工控机操作系统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