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控制系统中的电容当24V电源使用的?

楼主(2020-01-07):
看看这个大电容

这个控制系统中的电容当24V电源使用的?

这个电容是在开关电源没有输入电源时,把电容当电池吧!

这个电容一般什么参数?

网友A:
不可能用这个电容做电源。

       如果是超级电容,可以作为电流非常小负载的电源,比如保存数据的存储芯片的电源,电流是微安级。这个电容耐压至少是35V,或50V的,超级电容没有那么高耐压,所以不是。

       在开关电源输出端并联电解电容,只是出于滤波的目的。正常情况,这个电容真是“画蛇添足”。不信你拆下电容的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用这个电容做电源。       如果是超级电容,...

谢谢,我下载到客户那里看看他们的图纸,再传上来。应该是系统掉电瞬间对一些数据的保存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