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到WinCC按钮颜色变化不延时?

楼主(2020-01-08):
介绍使用于WinCC连接各型号的西门子系列PLC,如S7-200 SMARTS7-1200S7-1500S7-300S7-200

一、硬件搭配选择

1S7-200使用德嘉的ETH-ibus或者CP243u(无需OPC

2S7-300不带网口的,使用德嘉的ETH-MPI(Smart IE)

3S7-200 SMARTS7-1200S7-1500使用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S/A

4、装有WinCC软件的电脑一台

如下图:

二、硬件参数配置

以多功能交换机A型为例:

1.多功能交换机设置的后门IP地址为192.168.1.222 ;将计算机和多功能交换机通过网线连接

2.在计算机的IE浏览器中键入该后门IP地址就可进入多功能交换机主菜单;当然用实际的起始IP地址也可直接进入

3.进到主页面点击【基本参数设置】,如下界面

三、上位机软件配置

如果多台PLCWinCC连接一定要安装simatic net

 1、打开WinCC选择驱动,见下图:WinCC 驱动TCP/IP——[鼠标右健]——系统参数——单位 ——逻辑设备名称(选择电脑的本地网卡名称)

2、WinCC 驱动TCP/IP——[鼠标右健]——新建连接——[鼠标右健]——连接参数——IP地址填入192.168 . 1 . 10

3、在变量表里新建一变量,以M0.0为例

4、接下来建立一个画面,打开图形编辑器

下面是本文的重点,介绍一下关于WinCC中开关量按钮按键的画面显示、点动、锁存和互锁的做法。
1)首先我们来建立IO域,方便观察M0.0的实际值

(2)再定义一个圆形按钮,来显示M0.0的状态。(绿色为1,红色为0

(3)打开按钮的对象属性对话框,在属性选项卡中选择颜色——背景颜色,在动态栏中单击右键选择——动态对话框图片8.png

(4)在表达式\公式中选择变量M0.0选择数据类型为布尔型,并点击事件名称对话框后面的变量触发器图片9.png

5在改变变量触发器窗口中的变量名中选择变量M0.0,并双击标准周期下面的2秒,改为500ms,点击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