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电容选型注意的问题

楼主(2020-01-09):
选型看似简单,则实际了解的参数比较多,新手面临薄膜电容的选型相关问题,该如何解决问题呢?本文为大家举例出三种大家选型中遇到的问题!一起往下看吧。

1)额定电压选择不当

额定电压选择不当,出现问题的地方是谐振电路部分。研发人员应该根据设备的额定功率输入电压,电路拓扑,逆变控制方式负载材质负载磁载率电路Q值等参数作为综合考虑后作初步计算待样机初步达到要求后需要用示波器加高压电压,实际测量一下设备在大功率的时候谐振电容器两端的峰值电压,峰值电压均方根值电压,谐振频率等参数,用来判定所选择的谐振电容器型号及参数是否正确

2)额定电流选择不当

额定电流选择不当出现地方是直流支撑和谐振部份实际需要的电流值。如果比薄膜电容器允许通过的电流值大那么会造成薄膜电容器发热严重长期高温工作,导致薄膜电容器寿命大大降低严重会出现问题,可以通过专用的电流或其它方式测量一下实际需要的峰值电流,均方根值电流然后调整电容器的参数可通过设备在满功率老化测试中,测量下电容器的温升根据电容器的温升允许参数来判定电容器的选择是否恰当。(电流测量及温升情况来综合评定)

3)接线方式不当

接线方式不当,主要出现在薄膜电容器多只并联使用中由于接线方式走线距离不一致等因数,导致每只并联的电容器在电路中分流不一致。体现在多只并联的薄膜电容器每只的温升都不致个别位置的电容器温升过高出现烧毁的情况因此需要对薄膜电容器的并联使用进行合理的布线及连接,尽量要做到均流,提高电容器的使用寿命。

关键词:薄膜电容

摘要:额定电压选择不当,出现问题的地方是谐振电路部分。额定电流选择不当出现地方是直流支撑和谐振部份实际需要的电流值。接线方式不当,主要出现在薄膜电容器多只并联使用中由于接线方式走线距离不一致等因数,导致每只并联的电容器在电路中分流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