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在关机时出现死机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01-09):
       工控机在关机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出现死机的现象,下面我们就此类故障现象跟大家分析一下具体原因和解决办法,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一、windows操作系统的正常关机过程:

      Windows的关机过程为先完成所有磁盘写操作,清除磁盘缓存;接着执行关闭窗口程序关闭所有当前运行的程序,将所有保护模式的驱动程序转换成实模式;最后退出系统,关闭电源。

    二、故障原因分析:

    工控机在关机时出现死机的原因如下:

    1、工控机关机时,选择退出Windows时的声音文件损坏。

    2、工控主板BIOS的设置参数不对,引起不兼容。

    3、工控主板的BIOS里的“高级电源管理”设置不适当。

    5、没有在实模式下为外围扩展板卡分配一个IRQ。

    6、运行某一个程序或TSR程序时,可能没有正确关闭。

    7、操作系统加载了一个不兼容的、损坏的或冲突的设备驱动程序。

(Windows 7 操作系统)

    三、解决方法:

    工控机在关机时出现死机的解决方法如下:

    1、判断退出Windows声音文件是否已毁坏的方法:选择“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命令,然后双击“声音和音频设备”图标,在“声音”选项卡的“程序事件”列表框中单击“退出Windows选项,在“声音”下表中选择“(无)”,然后单击“确定”按钮,接着关闭计算机。如果Windows正常关闭,则故障是由退出Windows声音文件损坏所引起的。

    2、在主板的coms设置程序中重点检查CPU外频、电源管理、病毒检测、RQ中断、启动顺序等选项设置是否正确。具体设置方法可参考工控主板说明书,其上有详细的设置说明。如果对其设置实在不太懂,建议CMOS恢复到出厂默认设置。

(CMOS设置)

    3、如果还是不行,接着检查硬件是否存在不兼容问题或安装的驱动程序是否存在不兼容问题,可以查看设备管理器里有无感叹号。

    以上是工控机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在关机时出现死机故障的解决方法,希望能为您提供一些帮助,如果您还有其他工控机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