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00CPU上的AI端口

楼主(2020-01-09):
s1200CPU上的AI端口可以用作模拟量接线口吗?还是必须要另外加模拟量模块,

楼主:
很急,哪位大虾来解答下,谢谢

楼主:
来个人帮下小弟。2m和0,1.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当然可以直接用模拟量输入了!从CPU硬件里面配置一下接入模拟量的电流/电压类型及范围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个人帮下小弟。2m和0,1.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M是公共端,0代表第一组模拟量输入,1代表第二组模拟理输入。

网友B:
这两个通道是电压的

网友C(2020-03-17):
自带的AI量为0-10V电压型模拟量,你看看你要测的模拟量是电压型还是电流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来个人帮下小弟。2m和0,1.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公共端/接线端子0/1,具体看接线手册

网友E(2020-09-11):
公共端/接线端子0/1,具体看接线手册

网友F:
整理楼上答案:

结论:可以用。

自带的AI量为0-10V电压型模拟量

M是公共端,0代表第一组模拟量输入,1代表第二组模拟理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