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proxL地址查询问题?

楼主(2020-01-09):
unity pro xL中如何能查询到某个地址都在哪个程序段中使用。比如说%M198

网友A:
在数据编辑器中右击你要查找的变量,然后选择初始化搜索(快捷键Ctrl+U),在交叉引用窗口会显示搜索结果,其中包含所有使用到该变量的区域。

HAVE FUN!

网友B:
数据编辑器,选中“%M198”点击工具栏里的“数据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