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plc的i/o地址

楼主(2020-01-09):
请问,unity pro xl PLC的I/O地址如何与MODUBSU 地址相对应。比如说“%I0.1.0 ”为第一个DI模块的第一个通道的地址,那个他是如何与modubs 的地址对应的呢。是直接对应10001吗?还是需要通过编写程序或是参数设置。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手册一般会有,但是好像施耐德输入输出很少有直接对应Modbus地址,一般M区有对应的Modbus地址。
不过我用过的M218这款PLC,更新固件之前就只支持03、06、16功能码!而更新固件后,对应的输入输出却有了对应的Modbus地址,即就是支持01、02、15功能码。

楼主应该是同样的问题提问了两次!

网友B(2021-10-24):
citect导入,然后就可以看出来对应规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