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PLC的MODUBS地址

楼主(2020-01-09):
请问,unity pro XL 的i/o地址如何与MODUBS 地址想对应。例如“%I0.1.0"第一个DI模块的第一个通道的地址,MODUBS 地址是多少,如何对应,是直接对应10001吗?还是通过程序准换,还是进行参数设置。

网友A:
这个手册一般会有,但是好像施耐德输入输出很少有直接对应Modbus地址,一般M区有对应的Modbus地址。

网友A:
不过我用过的M218这款PLC,更新固件之前就只支持03、06、16功能码!而更新固件后,对应的输入输出却有了对应的Modbus地址,即就是支持01、02、15功能码。

网友B(2020-08-19):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C:
可以参考INTOUCH访问施耐德PLC变量的寻址规则:

a) DI1开头,且要补足6位,例如:100417,访问的是地址为417DI

b) DOM0开头,且要补足6位,例如:000417,访问的是地址为417DO

c) MW4开头,且要补足6位,例如:400417,访问的是MW417。若访问的是实数,则为:400417 F

d) %M区域用于中间变量和DO的寻址空间,一般DO用低位地址,中间变量用高位地址。

e) %MW区域与%M区域为相互独立的区域(西门子为重叠区域)。

f)PLC中无地址的中间变量不能被INTOUCH访问。

网友D(2021-12-24):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INTOUCH访问施耐德PLC变量的寻址规则:a) DI以1开头,且要补足6位,例如:100417,访问的是地址为417的DI。b) DO和M以0开头,且要补足6位,例如:000417,访问的...



老哥,我想请教下,Intouch与M580通讯怎么配置呀,驱动用哪个

网友E(2022-06-04):
我也想知道,看了一下施耐德的资料,还是不明白施耐德PLC和上位机地址对应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