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动态应变仪在起重机行业上的应用

楼主(2020-01-09):
起重机是工程建设中常用的设备之一,其类型也多种多样。因为结构的不同,应力检测方法也是不同的。今天我们介绍一个大型塔式起重机的应力检测案例。

这个塔式起重机结构并不复杂,但其工况不固定、受力大小与方式多变,经过聚航科技与厂家商讨后,决定采用常用的方法之一电测法,即无线动态应力测试。

电阻式应力测试方法是通过测量应变片电阻的变化计算出被测试件的应变,当贴有电阻应变片的金属结构件受到外力的作用时,电阻应变片的阻值就会随着金属结构件的变形而产生变化,应变仪把应变片的阻值变化转变为电流或电压的变化,然后对该电信号进行放大后转变为应变信号。

测试前的准备

器材准备:无线动态应变仪、电阻应变片、笔记本电脑、无线路由器、网线、多芯屏蔽电缆线,打磨机,锉刀或砂纸,数字万用表等等。

进行受力分析,确定测试点:塔式起重机的金属结构由多个部分组成,在进行测试之前对该产品的金属结构进行受力分析,找出危险截面,确定测试点。

打磨测试点:确定测试点之后,就可以对测试点进行打磨,需要打磨机将测试点表面的油漆和腐蚀部分打磨干净,知道粘贴面全是平滑平整的金属表面,然后用锉刀或砂纸沿所贴应变片的45°角打磨一定的粗糙度,以使能牢固地粘贴应变片,打磨完毕后,等待粘贴应变片。

粘贴应变片和接线:在应力测试的各环节中,应变片的粘贴工作非常重要,应变片粘贴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数据测量结果的正确与否。应变片在使用前,需检查应变片是否异常,并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各应变片电阻值,选择电阻值差符合产品合格证的偏差范围的应变片粘贴到测试点上,以减少由于阻值相差过大而造成误差,导致测量数据的失真。

应变片粘贴步骤:测试点表面的清洁处理;粘贴应变片;干燥处理;防潮防水密封处理;接线。

调试:在正式测试前,需要对整个系统进行调试,以确保后面的数据正确、完整。将无线路由器与电脑用网线连接,打开电脑、无线路由器和无线动态应变仪,运行电脑中的无线动态应变测试分析系统软件,设置相关参数、测试与各采集仪之间的连接,进行数据平衡、数据采集、数据存储等,如果正常就可以进行测试。

数据采集

根据之前讨论好的测试方案一次进行应力测试,在未加载荷前,设置完通道参数后,正式开始数据采集前,一般需要对通道进行平衡与清零。

在完成平衡与清零以后,即可启动采集操作,无线动态应变仪就可以开始采集数据,并实时显示、实时储存、实时分析所采集的数据。

数据分析与处理

应变仪测量出来的应变值,对于测试得到的应变值,根据应变、应力的关系就可以确定金属结构的应力。我们可以利用无线动态应变仪进行统计、处理和计算,得出被测部位的应力。

无论是在数据采集过程中,还是在事后回放项目状态下,都可以使用统计信息功能。通过对数据进行统计,我们可以对某段信号进行比较详细的了解。

如果出现数据误差情况,我们也可以在软件内对数据进行一些处理,可以进行的处理包括:光标编辑、平滑、修正等。

以上就是无线动态应变仪在塔式起重机应力检测中的应用,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应变仪信息,可直接联系南京聚航,我们欢迎您的选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