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定时器不能赋值,定时器失效

楼主(2020-01-09):
各位大神,向大家请教个问题。我的S7-1200里面用TON指令做了190个左右的定时器,每个定时器设定时间是3分钟,每个定时器的背景块是不同的。我通过DB块给TON指令上的PT管脚赋值,但有8个指令是无法赋值,而且第8个我赋值是180秒,最终出来48秒。这8个定时器没有启动,只要有信号出来,就直接推信号出去。我有更换了赋值的DB块,运行了一天以后,还是发生了定时器不能正常运行,信号就直接推出。我的CPU的工作存储器空间是有富裕的。那位兄弟有碰到这样的状况?

网友A:
建议你重新建新的项目工程试试!博途有时会出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只能避开它另寻他径!

网友B:
看一下不能赋值对应的梯形图程序图片

网友C:
优化块试试。为什么要用绝对地址啊?不是西门子自己屏?再有就是最常见的地址被占用了。才导致数据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化块试试。为什么要用绝对地址啊?不是西门子自己屏?再...

不是西门子的触摸屏幕,所以用绝对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化块试试。为什么要用绝对地址啊?不是西门子自己屏?再...

不行啊,这个地址要与上位机进行通讯的

网友D(2020-02-11):
建议查一下,S7-1200CPU最多允许多少个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