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实例029:台达SA2和台达SA2串口通信

楼主(2020-01-09):
串口通信实例029:台达SA2和台达SA2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台达SA2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台达SA2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连接:

1、台达SA2之COM2通信口端子含义:

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台达SA2之COM2通信口端子含义:

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台达SA2之COM2的A 接 台达SA2之COM2的A;

台达SA2之COM2的B 接 台达SA2之COM2的B。

三、台达SA2发送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0x02、结束符为0x03,8位通信模式:

2、输入处理程序,将台达8路输入转换为2个ASCII码保持至D1、D2里:

3、RS指令

4、定时发送:

四、台达SA2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为ETX、8位数据模式

2、RS指令程序段:发送缓冲区首地址为D1、发送字节计数为0、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接收字节计数为2

3、接收完成理程序段:接收完成后将接收到的2个字节数据转存至D41、D42

4、接收数据出来程序段:将保持在D41、D42低8位的两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保持至D51,而后再送如到Y0~Y7里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台达SA2通信程序、台达SA2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台达SA2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台达SA2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楼主:
程序附加说明:
主站和从站程序分别在台达SA2系列PLC实物测试通过。即可实现主站输入控制从站输出。

楼主:
附件为主站和从站程序高清截图,有需要可以直接下载。

楼主:
最近将会持续分享三菱PLC、西门子PLC、欧姆龙PLC、松下PLC、台达PLC、单片机等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大家有疑问可以随时跟帖交流。

楼主:
前段时间分享的串口通信程序可以去主页查看:
http://home.gongkong.com/profile/?uid=7-9616-2DB563252291

网友A(2020-06-03):
关工就是好,感谢关工资源分享,学习了

网友B(2020-09-04):
最近整理了一些关于西门子,欧姆龙,三菱,台达等各类PLC和触摸屏,DCS之间的一些无线通讯的方案,需要的赶快拿走。http://www.dataie.com/cases/detail/39/300.html

网友C(2021-03-20):
非常专业可以进行松下、安川、三菱、山洋、超同步、法兰克/贝克莱伺服器、电机和变频器维修技术探讨,我公司专注自动化行业十几年时间,专注成就品质,想学习的可以WWW.DAYANGER.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六、通信测试: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台达SA2通信程序、台达SA2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台达SA2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台达SA2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可以进行松下、安川、三菱、山洋、超同步、法兰克/贝克莱伺服器、电机和变频器维修技术探讨,我公司专注自动化行业十几年时间,专注成就品质,想学习的可以WWW.DAYANG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