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14c

楼主(2020-01-09):
(图片)

网友A:
S7-1200PLC自带的AI 只能是0-10V电压,是改不了的。

网友B:
这种问题只要看到是灰色默认不可选的,肯定就是选不了的,硬件本身有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只要看到是灰色默认不可选的,肯定就是选不了的,...

谢谢,第一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1200PLC自带的AI 只能是0-10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只要看到是灰色默认不可选的,肯定就是选不了的,...

博图V14软件里没有SCALE指令吗,只找到了SCALE_X。需要用到SCALE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这种问题只要看到是灰色...

需要scale?我都是自己写的处理。再说,自己写的还清楚是怎么回事。

顺便说下,基本上没用过硬件提供的标准功能块,除非是必须用的。例如MC_Power之类的。连个PID块都没有用系统提供的,自己写的PID,简单实用。即使换个PLC,也通用。

网友D:
都是这样的,每个ai模块都有一路改变不了  其他路可以的

网友E:
改不好,但是用和200smart一样

网友F(2020-03-06):
多组态个信号板或者拓展模块就好了

网友G:
楼准,您好需要添加扩展模块或者信号版,自带的就是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