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检测机交流伺服电机和直流电机的区别

楼主(2020-01-09):
接手的一个项目里,搭配了一台三坐标机床。由于没接触过三坐标检测设备,再加上时间紧凑,没好好了解这块的信息,采用了交流伺服电机来做控制。三坐标检测机用皮带轮和光栅尺做传动机构和反馈系统。设备做好后,定位到位后,坐标数值没变,但是轴的实际位置有摆动。调大刚性,电机会震动;调软刚性,电机定位时又会过冲,然后回调,来回往复。想请教各位,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就选择错了交流伺服电机,应该选择直流电机?如果交流伺服电机也可以使用,应该怎么调试电机,或者应该注意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