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接线

楼主(2020-01-10):
(图片)

网友A:
没接过这种得,也是头回看见这样得图纸,是不是接触器比较特别啊,不好说啊不好说。

网友B:
额,看着好奇怪,直接接下来不就行了吗,电机的动力线是P24与N24,也挺奇怪的,感觉至少没要绕那一圈

网友C:
现在有的接触器有缺相保护功能,三相只用两相的话,会造成保护,但是如图这样子接的话就平衡了!我也只是听说过,没有亲自这样接过!

网友D:
头回见,接触器是不是特殊型号

网友E:
这是一台直流电机,根据我的经验是:一般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相比有如下特点

1、我们知道交流电的波形是一个周期有两个零点的,所以交流电机断电时弧光相对直流电是比较容易的。

2、我们知道直流电的波形是一条直线,没有零点,所以直流电机断电时弧光相对交流电机是比较困难的。

3、这样就有了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之分。

4、我们在实际 应用中,交流接触器用的最多,这样就产生了直流电机断电时弧光较大容易烧毁触点,这种接线由于主回路串联了两个主触点,增强了短弧能力 ,保护了主触点,延迟了接触器的寿命。

网友F(2020-04-02):
受教了,以前接触过电磁铁里面有直流接触器,结构与常见交流接触器大不一样

网友G:
没有看过有这样的接线啊

网友H(2020-12-21):
也就是说,这种接发法有两种原因,一种是避免缺相保护;一种是因为交流接触器切断直流电机时,两个触点可以增大断弧能力?

网友I(2021-01-22):
学习了 负载500W  感觉也不是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