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求一个传感器通讯的案例

楼主(2020-01-10):
求一个传感器通过485与信捷plc通讯的完整案例,新手看了很多讲解,因为学历有限看不太明白,特求一个简单案例!!望各位大佬动动手指帮帮忙!!谢谢!!

网友A:
首先要熟读传感器通信手册,在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助手对传感器相关命令进行测试,测试成功了,根据命令格式通过plc进行读写操作,还要注意收到的数据或许跟你预想的有所差别,需要进行数值转化

楼主:
这是传感器

网友A:
学历高低不是学不会的理由,很多人只是中专生,也很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熟读传感器通信手册,在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助手对传感...

多谢您的回复,我明白了您说的流程,但具体操作还是不会,我编程也是近几天自己摸索的,还不太熟悉,您的意思是需要用一些运算指令处理一下数据,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历高低不是学不会的理由,很多人只是中专生,也很牛逼

因为做了10多年电工,对继电器控制很熟悉,所以想尝试一下做plc编程,感觉入门还是挺难的

楼主:
现在就是对着编程手册硬啃,大家还有什么比较基础的关于plc方面的书籍,视频什么的,方便的话,传给我,谢谢!!q53746567

网友B:
根据您发的手册来看,这是Modbus协议啊,那就很容易了。

网友B:
信捷手册上有关Modbus通信有好几个指令,比如你这个零点校准就要用到REGW指令。

网友B:
REGW举例:

M0上升沿驱动REGW指令

REGW K6 H1000 K100 K2

网友B:
REGW K6 H1000 K100 K2

K6:站号

H1000:零点校准的寄存器地址

K100:寄存器数据

K2:PLC通信端口号

网友B:
手册上一个REGW指令的举例说明:

网友B:
读功能码03举例:

网友B:
比如,获取测量探头氨氮值和温度,假设站号为06

REGR指令格式如下:

REGR K6 H0000 K4 D0 K2

网友B:
REGR K6 H0000 K4 D0 K2

K6:站号

H0000:预读的寄存器起始地址

K4:预读的寄存器个数,两个值是浮点数或者是32位整数

D0:缓冲区首地址

K2:PLC通信端口号

网友B:
你这个从站,基本上用REGR和REGW指令就足够了

网友C:
信捷的PLC,有专门的通讯案例

网友D:
楼主可以下载一个PLC案例集锦,里面有详细的讲解和应用案例。

网友E(2020-03-13):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

网友F(2020-08-31):
引用 网友B:
比如,获取测量探头氨氮值和温度,假设站号为06REGR指令格式如下:REGR K6 H0000 K4 D0 K2...



串口怎么设置

网友G:
学习学习  看看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