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送料机送料角度和材料线调节方法

楼主(2020-01-10):
客户购买新的伺服送料机设备或者重新对机器摆放安装后,那么就需要对设备进行一系列的调整,才能保证机器正常运行生产出合格的产品,特别要注意的就是送料机送料角度和模具高度线也就是材料线调节,重新安装后必须要调节这两个地方。

冲床送料机送料角度调节

 伺服送料机角度调节

冲压生产的送料角度又被称为送料时间,是在冲床一个冲压行程中送料开始时间,即冲床曲轴运转到哪个位置时可以开始送料。

伺服送料机送料角度是通过与冲床凸轮信号相连接的凸轮信号来控制的。不同种类的冲床,有不同的调节方法:

1、对于精密冲床,若使用的是电子凸轮,只需在触摸屏上设定即可;若使用的是机械式凸轮箱,则只需拨动凸轮箱内对应的数值即可。

2、对于传统大飞轮普通冲床,其本身没有凸轮,需额外再冲床输出轴上加装凸轮片与微动开关【或者接近开关】,送料角度的调节则是调整送料凸轮片与与微动开关【或者接近开关】相对位置进行调节设定。

伺服送料机材料线调节

 伺服送料机材料线

材料线高度又名送料线高度,是与冲床使用的模具模具线高度相对应的一个数值。因冲床更换模具后,模具线高度会有所变化,因此需相应对送料机的材料线高度进行调节。

1、调整方法:调整前先将冲床模具装好,然后根据模具的高度调节送料机的材料线高度,使送料机的材料线高度比模具下模稍低,但较高不能高出模具下模高度,然后将安装板(或机架)。

2、常易出现的错误调整方法:很多客户现场操作人员喜欢在装好模具后,将材料通过送料引入到模具导柱之中,然后在根据材料调节送料机的送料高度,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调整方式,这样的调节方式会让伺服送料机的材料线高度高于模具的模具线高度,从而导致送料不到位,材料卡顿、凸起的现象,切勿不可如此调节。

网友A:
不错,楼主解释的很详细,对新人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