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指点迷津~~~

楼主(2020-01-10):
最近要做个项目,关于电机振动监控的,以前没做过,现场不好布线,考虑走无线,距离大概300-1000米,然后数据采集反馈给上位机包括温度、振动、加速度、设备温度、检测功能,报警功能、报警查询,分析功能趋势图,数据修改,上位机考虑组态王,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接触过,能给点拨点拨。。~

网友A:
所有的信息可以在本地收集到一个设备上,然后将此设备再转到无线设备上,无线设备对接到办公室,再转给你的上位机。

可以上网查一下,有无线传输的模块,支持局域网,也支持万维网。

网友B:
这个可以用我们上海霜蝉的远程串口终端就行,设备端接一个无线模块,电脑端组态王对接虚拟串口软件。如果不用组态王的话,直接用SC-GN980,他可以直接采集传感器数据,上传至云平台,有报警,曲线查询功能,手机,电脑都可以实时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用我们网友B的远程串口终端就行,设备端接一个...

微 naizhu826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