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通过wincc向工控机串口发送数据有做过的吗

楼主(2020-01-10):
大佬们  通过wincc向工控机串口发送数据有做过的吗?求指点

网友A:
要求能不能具体点呢?发什么数据?有没有通信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能不能具体点呢?发什么数据?有没有通信协议?

就是把plc采集上来的数据发到串口,和别的系统对接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要求能不能具体点呢?发什么数据?...

通信协议是什么?有没有事先定义好通信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要求能不能具体点呢?发什么数据?...

PLC是什么品牌型号?你能不能告诉我

网友B:
你为什么不从PLC上在扩展一个串口呢

网友C:
先说什么PLC吧。

楼主:
楼上的几位大佬,为什么非要纠结什么plc呢。现在的需求就是从wincc这台工控机串口上取数据,所对接系统不方便直接从plc取数据(多方面考虑),曲线救国路线走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几位大佬,为什么非要纠结什么plc呢。现在的需求...

用一个OPC服务可以取得数据

网友D(2020-03-26):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