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0.00接通,程序只走一遍

楼主(2020-01-11):
第一个图0.00没有添加T0的常闭触点,程序只执行一次,在也不执行了,第个图添加了T0的常闭触点,程序可以一直循环下去,有哪位大师可以说明下,最好浅显易懂,本人比较笨

网友A:
加了延时,就是靠时间继电器了,时间一到,断开,然后继续进行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延时,就是靠时间继电器了,时间一到,断开,然后继续进行循环

我听别人说是什么扫描周期之类的

网友B:
T000的使用问题。这里使用的T000在Q100.0断开的时候的时候T000是接通的,导致了第一个程序中W20.0被SET后马上被后面的命令RESET了。

应该使用延时接通的命令。

网友C:
第一个的程序也是无限次循环,你可以用上升沿检测,TO其实一直没有复位过,程序执行到TO那行时,W20.00始终都是为0的,只有W20.00为0时,TO才会重新计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加了延时,就是靠时间继电器了,时...

应该是循环扫描,

或者是PLC扫描时间,就是PLCcup运行的时间,称为PLC扫描时间,但是PLC扫描时间,这个可以设置,如果大程序,需要自己设置CPU也就是PLC扫描时间长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加了延时,就是靠时间继电器了,时...

但是楼主这个和扫描周期关系不大

楼主:
谢谢大家,还是没怎么搞懂

网友D:
你可以看下这两个帖子,原理差不多的。

http://bbs.gongkong.com/d/201910/811566_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201910/811614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看下这两个帖子,原理差不多的。http://bb...

看到其中一个帖子Y0一直为0,但是Y1一直输出,能好好的解释一下吗,我有好多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你可以看下这两个帖子,原理差不...

image.png这不已经解释清楚了吗

网友E:
新手过来看看,发个回复,混个积分

网友F:
其实第一张图也是在一直循环执行的,只是扫描周期比较短,根本看不来继电器的变化,如果在T0后面加一个计数 你就会发现计数一直在增加微信截图_20200119173156.png

网友G(2020-02-19):
引用 网友F:
其实第一张图也是在一直循环执行的,只是扫描周期比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