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割机液压转向系的正确维护

楼主(2020-01-11):
联合收割机在作业过程,液压转向系统一旦出现故障,不仅行驶安全得不到保障,还会影响其作业效率。因此,应注意对收割机液压转向系统的维护。

①不要随意拆卸液压转向系统,若必须拆卸时,一定要注意清洁,千万不要划伤配合表面;

②在拆卸时,先将转向单向阀的钢球取出,然后再取出阀仿和阀芯,以免钢球掉入进油孔与阀套环槽之间,卡坏阀套;

③装配时,切勿使污物进入阀内,并在零件表面上涂以干净的新机油,装配阀套和阀芯要平稳对正,不要相互碰撞,以免零件损坏;

④在安装联动器时,要注意联动器与转子的正确装配关系,即联动器外花键上的记号对准转子内花键上的记号,没有记号时,应使联动器上端的拨销槽中心线对正转子的齿凹中心线,防止联动器与转子之间相互装错,致配油阀不能按转子泵的吸排油规律来实现泵油;

⑤在转向过程中,当转动转向盘很费力时,不要再用力转动转向盘,防止油温升高损坏零件,应该及时找出原因进行排除;

⑥发动机熄火后或油泵不工作时,转动转向盘不要过猛,转向速度要慢,避免损坏弹簧片、拨销或联动器,致使转向失误;

⑦要选择符合规定的液压油,注意油的清洁,防止油液产生高温和零件磨损。

齿轮油泵在汽车液压举升、转向系统的应用已十分普遍,在日常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故障是很多的,但较突出的故障是齿轮泵的油封经常被吹出,现将此类故障作一诊断分析。

1.故障原因

(1)回油通道不通或回油不舒畅,在回油腔产生很大压力,将骨架油封吹出;

(2)骨架油封与泵的前盖配合过松;

(3)装配时未注意,将泵体方向反装,使出油口接通卸荷槽,形成高压,吹出骨架油封;

(4)泄漏通道被污物阻塞;

(5)骨架油封内弹簧脱落。

 2.排除方法

(1)将齿轮油泵拆开,检查回油通道小孔是否相通,如有污物应清除干净,使回油通道畅通无阻。必要时,可采取加大吸油腔容积的办法来解决,可铣削泵体进油腔内部;

(2)检查骨架油封外圆与前盖配合间隙,骨架油封应压入泵的前盖,若问隙过大,应更换新的骨架油封;

(3)纠正泵体装配方向;

(4)清除泄漏通道之污物,必要时更换油液,严防密封胶、灰沙、铁屑等杂物进入泵内;

(5)检查骨架油封内弹簧是否脱落、损坏,若损坏应更换骨架油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