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不同声音辨别电主轴故障

楼主(2020-01-11):
电主轴是在数控机床领域出现的将机床主轴与主轴电机融为一体的新技术,它与直线电机技术、高速刀具技术一起,把高速加工推向一个新时代。今天恒兴隆小编就来教大家怎么通过不同声音来辨别电主轴故障。

为了降低因故障造成的经济损失,必须要及时的处理解决。

1.电主轴出现淅沥淅沥的声音

主要是是由于保持器与滚动体振动,产生冲撞,不管润滑脂种类如何都可能产生,承受力矩,负荷或径向游隙大的时候,更容易产生。

解决方法:提高保持器精度,选用游隙小的电主轴轴承或对轴承施加预负荷、降低力矩负荷,减少安装误差,选用好的油脂。

2.发出类似嗡嗡的蜂鸣声音

电主轴的马达无负荷运转时发出类似嗡嗡的蜂鸣声音,且马达发生轴向异常振动,开或关机时有嗡嗡声,多出现在润滑状态不好,以及在冬天且两端用球轴承的电机,主要同轴调心性不好时,在轴向振动影响下产生的一种不稳定的振动。

3.不规则的异常音

电主轴中的杂质音是由电主轴轴承或油质的清洁度引起,发出一种不规则的异常音,声音时有时无,时大时小,在高速电机上发生较为频繁,所以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需选用好的油脂,提高注脂前的清洁度,提高电主轴轴承的密封性能,提高安装环境的清洁度。

4.出现哒哒哒的声音

哒哒的声音出现也预示了电主轴存在问题,进口电主轴声音频率随电主轴轴承转速而变化,电主轴维修零件表面波纹度是引起噪音的主要原因。

解决方法:是改善电主轴轴承滚道表面加工质量,降低波纹度幅值、减少碰伤、修正游隙预紧力和配合,检查自由端轴承的运转,改善电主轴与轴承座的精度安装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