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485连接台达SA2

楼主(2020-01-11):
9600.7E1,com延时1000ms变量采样频率50ms,昨天下午实验成功,上下传都很好,今天早上开机实验很好。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每次下传数据每台SA2只接收第一个数据后就通讯失败,再用commerr接通,下传数据还是只下传一个数据。同时并接的ES2PLC怎么都正常。不是下传程序问题,因为有时候通讯正常时,上下传数据都正确。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是通信堵塞造成的数据丢包,485通信最头疼的就是半双工通信模式,同一时间只能单方面发送或者接收数据,如果通信进行数据收发,造成通信失败的可能性很大,或许数据发送少,发送时间快,有可能能勉强使用,但是后期也会存在问题,最好发送与接收分开进行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