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500和安川h1000通讯问题

楼主(2020-01-11):
西门子1500控制安川h1000,profibus dp通讯 ,现在通讯是打通了,电机也都能转,但是我还需要读输入端子的状态或者其他的参数吧。我同时试了2种方法:安川的扩展1和ppo05,扩展1方式要用到第16个字节后面的定义,还有握手什么的,没弄成功,不清楚怎么握手的?ppo05方式,我是想把002bH写到pzd5中,然后再去读它,也没搞成功,不知道哪里没搞懂?麻烦懂的专家教我一下,谢谢!如需程序我发给您。

网友A:
其实你离成功就差一份安川通信手册,上面具体有讲解,什么时候发送什么指令,反馈什么信息,你就根据手册上逻辑编写相应程序即可,如果你自己揣摩,估计很难弄出来,一般遇到这样情况,首先立足于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离成功就差一份安川通信手册,上面具体有讲解,什么...

感谢,搞定了。

网友B(2020-10-03):
楼主怎么搞定的,应该分享大家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