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程序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0-01-12):
我想问一下我写的这个程序,接通W10.00,使W5.00中的任意一个一直接通,程序只走一次,如果任意俩个或者三个一直接通,程序可以一直循环,我找不到原因,有没有大师能帮忙告知一下,我比较笨,(原来中的程序W1.00,W2.00,W4.00到时候用步进指令代替就可以实现三进一出的放料方法)

网友A:
这与PLC工作方式有关系,

PLC每个周期开始时进行采样、更新,之后执行程序,程序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依次执行。程序执行过程中,对I/O是不会刷新的,刷新只是在每个周期开始时。

你这个程序假设始终是1号有料通,当T0时间到了以后,这个一个周期完成时D0就已经为0了,下个周期又开始D0由0变为1,W1.0等于1,T0时间到(T0相当于始终没有断信号),继续执行D0变为2,D0变为4,D0变为0,又是一个周期T0变为0。

当又两个或三个接通时运行T1,T2,时T0就中断了,会重新计时,所以会循环。

网友A:
解决办法将程序顺序调整一下就好,使T0、T1、T2可以中断一个周期就行。如下面这个顺序。

网友A:
你可以看下这个帖子,原理差不多。

http://bbs.gongkong.com/d/201910/811566_1.shtml

网友B:
写了那么多,看的好累,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不想仔细看,你就直接告诉大家你想实现什么功能,给你说一下思路,说不定几行程序就解决了

网友C:
用置位指令,这个相当于只要一个导通,就置位,然后,就是在导通也没有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了那么多,看的好累,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不想仔细看,你就直接告诉大家你想实现什么功能,给你说一下思路,说不定几行程序就解决了

我写了的,三进料一出料的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与PLC工作方式有关系,PLC每个周期开始时进行采样、更新,之后执行程序,程序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依次执行。程序执行过程中,对I/O是不会刷新的,刷新只是在每个周期开始时。你这个程序假设始终是1号有料通,当T0时间到了以后,这个一个周期完成时D0就已经为0了,下个周期又开始D0由0变为1,W1.0等于1,T0时间到(T0相当于始终没有断信号),继续执行D0变为2,D0变为4,D0变为0,又是一个周期T0变为0。当又两个或三个接通时运行T1,T2,时T0就中断了,会重新计时,所以会循环。

我想问一下,我前面没有接通D0=1,这条路应该是断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与PLC工作方式有关系,PLC每个周期开始时进行采样...

能不能再详细一点,没怎么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与PLC工作方式有关系,PLC每个周期开始时进行采样...

当我程序运行到D0=0时,D0=3没有接通,T0应该不及时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与PLC工作方式有关系,PL...

大师写错了,当程序运行一遍时,D0=0时,我T0接通的条件是D0=1,但是D0不等于1时,T0不接通啊

网友D:
各步要保障不在循环的同一扫描周期。

1、每步加个定时器

2、或者跳转条件加交替的上升沿、下降沿。

3、或者直接用欧姆龙的步进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办法将程序顺序调整一下就好,使T0、T1、T2可以中断一个周期就行。如下面这个顺序。

我试了,可以,但是没摸清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步要保障不在循环的同一扫描周期。1、每步加个定时器2、或者跳转条件加交替的上升沿、下降沿。3、或者直接用欧姆龙的步进指令

我这个其实也是步进的一种写法,加延时的常闭触点可以实现循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

判断T0是否接通是看在运行到这条指令时D0的状态,在这个程序中同一个周期内D0既等于1、还等于2、4、0,但在运行到T0计时这条指令时D0等于1,对于T0来说每个周期都是通的

网友A:
由于你这个程序状态切换时没加延时,导致一个周期内状态D0就由0-1-2-4-0变化完成了,但对与每条指令来说,运行到这条指令时状态一直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与PLC工作方式有关系,PLC每个周期开始时进行采样、更新,之后执行程序,程序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依次执行。程序执行过程中,对I/O是不会刷新的,刷新只是在每个周期开始时。你这个程序假设始终是1号有料通,当T0时间到了以后,这个一个周期完成时D0就已经为0了,下个周期又开始D0由0变为1,W1.0等于1,T0时间到(T0相当于始终没有断信号),继续执行D0变为2,D0变为4,D0变为0,又是一个周期T0变为0。当又两个或三个接通时运行T1,T2,时T0就中断了,会重新计时,所以会循环。

以后写程序怎么避免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你这个程序状态切换时没加延时,导致一个周期内状态D0就由0-1-2-4-0变化完成了,但对与每条指令来说,运行到这条指令时状态一直没变化。

我一直不明白,前面条件没接通,后面接通了

网友E:
逛街,找方案,开阔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你这个程序状态切换时没加延时,导致一个周期内状态D0就由0-1-2-4-0变化完成了,但对与每条指令来说,运行到这条指令时状态一直没变化。

能加你微信吗,好好教我一下

网友F:
看起来很复杂的感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与PLC工作方式有关系,PL...

网友H:
一般是西门子这样的吧

网友I:
1楼正解,定时器一定要保证断开一个扫描周期程序才能完美运行

网友J(2020-04-20):
时序问题,扫描周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