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plc仿真问题

楼主(2020-01-12):
各位大神,小弟刚刚接触施耐德plc M340系列cpu. 操作系统win7 64位。我连接仿真器的时候出现如图片故障。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感觉是软件与仿真器之间通信未成功,仿真器最好在管理员模式下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软件与仿真器之间通信未成功,仿真器最好在管理员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