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顿UPS不间断电源

楼主(2020-01-12):
伊顿DX RT 10KVA不间断电源开机报BUS电压高怎么解决

求解,挺急的,麻烦各位哥哥姐姐了

网友A:
首先肯定要对高压侧进行测量,看看是否是电压真的偏高(有无误报警现象),如果电压正常,那就是UPS测控回路有问题,需要厂家进行维修了。

网友B:
这类元器件检查 就一个办法  一是确认接线有无问题 电压有无超标    二是确认设置有无问题

网友C:
官网下资料去

网友D:
找下相关资料,核对下,这样问题应该是内部故障

网友E(2020-03-05):
是报直流母线电压高?查升压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