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的数据问题

楼主(2020-01-13):
请问一下大师们,触摸屏没做比例转换,PLC也没做四则运算,威纶通触摸屏设置俩位小数,传到PLC里面为什么是506,然后PLC里面的一个数据102传到触摸屏上面,触摸屏设置的小数位不一样,为什么显示的数据也不一样,假如触摸屏我设置一位小数10.0,设置俩位小数10.00,传到PLC里面不就变成了100和1000,那不产出错误了,各位大师,帮帮忙,最好能找到说明书上面的原话

网友A:
我觉得你还是做了比例转换了吧,你能把这个程序上传吗

网友B:
触摸屏数据类型设置问题吧

网友C:
应该该是触摸屏数据类型设置问题,看一下数据设置属性。

网友D:
楼主PLC使用的数据格式BCD的整型的话,就会如图显示的。PLC接受的数据不包含小数点,数据由小数点前+小数点后组成。例如10.02 PLC显示为1002,即PLC显示为去掉小数点之后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还是做了比例转换了吧,你能把这个程序上传吗

没有,就是简单的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数据类型设置问题吧

对,触摸屏16位无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PLC使用的数据格式BCD的整型的话,就会如图显示的。PLC接受的数据不包含小数点,数据由小数点前+小数点后组成。例如10.02 PLC显示为1002,即PLC显示为去掉小数点之后的数值

我找了整个触摸屏说明书,没有这句话,用我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该是触摸屏数据类型设置问题,看一下数据设置属性。

16位无符号,但是我不怎么理解,用的话就是稀里糊涂的用

网友E:
楼主需要什么样的数据,可以在PLC,里面进行运算,例如触摸屏输入10.00到了PLC里面进行运算就可以收到10

网友F:
人机界面数据格式要选对,什么PLC,应该有数据格式转换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应该该是触摸屏数据类型设置问题,看一下数据设置属性。     内容的回复:16位无符号,但是我不怎么理解,用的话就是稀里糊涂的用

只要数据变化有规律性,在plc里面运算一下就是你想要的工程量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触摸屏数据类型设置...

没有小数触摸屏就不要设置小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还是做了比例转换了吧,你能把这个程序上传吗

程序重新上传,,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D 楼主PLC使用的数据格式BCD的整...

网友H:
你的那个显示是正确的,1、触摸屏中你用的应该是unsigned 16-bit  (无符号10进制),只相当于人为的添加小数点,不会改变数据的大小, 比如 触摸屏上用16-bit unsigned     小数点后一位  10.0  实际在屏上和PLC中的数据都是100,只是认为小数点前移了

楼主(2020-02-21):
引用 网友D:
楼主PLC使用的数据格式BCD的整型的话,就会如图显示的。PLC接受的数据不包含小数点,数据由小数点前+小数点后组成。例如10.02 PLC显示为1002,即PLC显示为去掉小数点之后的数值

无符号整数,有什么规则吗,或者威纶通触摸屏上面有写,假如我设置1.02和10.2,传到plc里面不都是102,会造成数据问题

网友I:
应该是数值显示,那里设置了两位小数吧。

这个常用在伺服当前位置和需要设置的点位上,HMI上有2位小数,单位MM,而在PLC中,依然还是整数。

网友J:
数据类型不对,触摸屏的数据类型和PLC的变量不一致。触摸屏上设置小数应该是32-bit flo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