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是好是坏,主要就看这儿

楼主(2020-01-13):
01适当的粘度

黏度是工程机械液压系统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黏度是油液流动性能指标,表示了油液流动时分子间磨擦阻力的大小,黏度过大会增加管路中的输送阻力,工作过程中能量损失增加,主机空载损失加大,温度升高,在主泵吸油端可能出现“空穴"现象;黏度过小则不能保证机械部分良好的润滑条件,加剧零部件的磨损,且系统泄漏增加,引起泵的容积效率下降。

因此,液压油的黏度应选择适合自己的,参考厂家要求。如果挖掘机使用的工况比较特殊,如环境温度高、严寒地区,应咨询供应商,是否调整黏度需求。

02良好的黏温特性

黏度标号相同的液压油也是有区别的!黏温性是指油液黏度随温度升降而变化的程度,通常用黏度指数(VI)表示。黏度指数越大,工作中油液黏度随温度变化的程度越小,从而系统的内泄漏不致过大。工程机械的作业工况一般较为恶劣,作业过程中,系统的油温随负载及环境温度而变化,故黏度指数不得低于90。

另外,良好的黏温特性有助于减少冷启动问题。黏度指数和基础油的档次有很大关系,某些基础油在没有使用添加剂时本身的黏度指数就很高,加入黏度指数改进剂也可以改善油的黏温特性,但是黏度指数改进剂可能在高剪切条件下分子被剪断导致失效。

03良好的抗氧化性和热安定性

一般液压油的工作温度最好在30℃~80℃间,因为液压油的寿命和工作温度密切相关,原因是高温加剧氧化。在大气压力下,每升油都含有稍小于0.1升的空气。事实上,氧气总是存在,它和油中的碳氢化合物进行反应,使油慢慢氧化,油的颜色变黑,其黏度上升。最后氧化物不再溶解在油中,而是以一个棕色粘液层沉积在系统某处。这将造成阀门黏结,滚珠轴承阀芯和液压泵活塞等的摩擦增加,同时氧化产生腐蚀酸液对各液压元件破坏。

氧化过程开始慢慢地进行,到某阶段后,氧化速度突然上升,黏度突然升高。其结果导致油温升高,氧化过程更快,当氧化沉淀、黏度升高,以及所累积的酸液积累到一定极限时,将对整个系统造成致命破坏,从而使整机形成致命性损伤。

高温下使用的液压油,要求液压油具有良好的氧化安定性,基础油的种类有着重要影响。

04良好的水解稳定性和抗乳化性

水是液压油的敌人,水会促进液压油变质、滋生细菌(促进油变质)、破坏润滑性能、削弱添加剂的性能、引起设备锈蚀、腐蚀。抗乳化性好的液压油,油水分离能力好。

水解安定性好的液压油在接触到水时,性能相对更稳定,但是不代表液压油不怕水,在使用中,一定要注意油里不要进入水分、杂质。

05良好的空气释放性

液压系统里吸入气泡会造成气蚀,损害液压元件。气泡在油里受到压缩时,瞬间温度可高达几百度,让液压油迅速变质。

06与密封材料、环境的相容性

如果不相容,液压油会使接触的密封元件发生溶胀、软化、硬化等,使密封材料失去密封作用。液压系统由于泄漏、密封失效等原因,导致液压油流出,如果液压油与环境不相容,将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07抗腐蚀性

是否会引起金属锈蚀、腐蚀。

08良好的抗磨性及润滑性

目的在于降低机械磨擦,保证主机的使用寿命。

09抗燃性好

液压油应有较高的闪点,防止自燃、火灾。对于需要防火的场合,应使用专门的抗燃液压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