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出F0003故障码原因及维修

楼主(2020-01-13):
西门子变频器上电后一起动变频器就出F0003故障码,变频器无法启动,按下复位键后故障可以消除,但再次重启变频器时又会出F0003故障码,变频器依然无法启动!针对这个西门变频器出F0003的故障,下面向大家讲讲引发F0003故障的机理及排除F0003故障的方法

西门子变频器出F0003故障码的原因。对于西门子变频器出F0003故障码的原因厂家给的西门子变频器随机说明书中故障排除这一节是这样解释的:

 一是 电源供电电源故障引起的;

 二是 冲击负载超过了规定的限定值。实际上按照厂家给出的排故指引,并不能有效快捷的排除F0003故障。

引发F0003故障的原因归纳为两大部分:

 一是 由于硬件部分引起的,硬件部分是由于整流、滤波电路引起的,主要器件是整流桥整流功能低下、滤波电容发生质变等。

 二是 软件部分引起的,而软件部分主要由西门子变频器主板中的微处理和存储器来完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微处理器或存储器损坏所致的。

西门子变频器出F0003故障维修排故方法。知道引发西门子变频器出F0003故障码的原因后,就可以根据故障原因制定西门子变频器出F0003故障维修排故方法了,小编一般是这样维修的,对于整流滤波电路是否存在故障,可以将西门变频器的参数调制r0026菜单,观察整流滤波后直流电路的实际电压值,有无出现真的偏低的情况,如果低于510V就要检查整流滤波电路了。如果大于510V就说明不是整流滤波电路引起的。

将整流滤波电路是否是正常排除后,接下来就是软件部分的故障了,对于软件部分故障,可以先用一块质量完好,与故障机同型号、同规格、软件版本一样的主板就行更换,更换后如果F0003故障码消失,就可以断定是主板故障引起的,然后在对主板进行维修就可以了。

本文转载天智电气设备维修部

网友A:
一顿操作猛如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