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三菱FX3U和台达TD500变频器485通讯的程序

楼主(2020-01-13):
谁有三菱FX3U和台达TD500变频器485通讯的程序

网友A:
论坛里有很多样例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5/500888_1.s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很多样例 http://bbs.gongkon...

居然是我以前发的一个帖子。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很多样例 http://bbs.gongkon...

不过还是要看楼主FX3U扩展的什么通信模块呢,扩展的通信模块不同,使用的通信指令也不同!

网友B:
楼主,你扩展的是BD板的话,那么就要用到RS或者RS2指令了;

如果扩展的是ADP-MB模块的话,那么就可以使用ADPRW指令。

网友B:
另外,通信这块的要求你有没有?

比如想通过通信方式实现什么操作?

启动、停止、给定频率、读取参数

网友B:
RS指令编程需要对通信协议报文格式熟悉,比如Modbus RTU或者Modbus ASCII协议;

网友B:
如果使用ADPRW指令实现Modbus协议,那就容易多了。

网友A:
对 还是要看是用BD板还是ADP

网友B:
RS指令可参考FX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通信篇之无协议通信功能篇(RS.RS2指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很多...

在论坛上直接找的

网友B:
ADPRW指令可参考FX3S.FX3G.FX3U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Modbus通信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RS指令可参考FX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通信篇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ADPRW指令可参考FX3S.FX3G.FX3U系列微...

网友B:
以上两本手册中就有RS指令、RS2指令、ADPRW指令的详细用法讲解,

网友B:
RS指令动作功能:

网友B:
RS2指令动作功能:

网友B:
ADPRW指令动作功能:

网友B:
使用RS指令、RS2指令实现Modbus RTU时需要CRC校验,我先把CRC校验子程序发你:

网友B:
RS指令实现Modbus RTU主站例子提供给你:

网友B:
ADPRW指令实现Modbus RTU主站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通信这块的要求你有没有?比如想通过通信方式实现什...

我用的是FX3U-485-BD模块通过通讯对变频实现启动,停止,频率输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另外,通信这块的要求你有没有...

那就要用到RS指令了,编程难度要比ADPRW指令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另外,通信这块的要求你有没有...

你先根据我前面回复的自己尝试编程序,有问题随时跟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程序输进去为什么RD灯常亮,SD灯不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

没通讯上,检查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 还有接线  也有可能发送/接收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引...

线调了之后两个等都不亮,怎么识别有没有通讯上,直到变频器的通讯格式字,变频器设置还需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你发信号测试了没有?参数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台达PLC101例,和三菱PLC的程序差不多

网友D(2020-03-02):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