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突发OV故障求助!

楼主(2020-01-13):
  求助各位高手:两台安川G7-230变频带2台200KW电机硬连接带PG矢量控制用在集装箱起重机上最近突然出现吊重物下降加速到高速时同时报OV。C1-01原来是5S,改成8S尝试后故障次数减少,但变成其中一台报OV,另外一台不报故。空吊具和上升一切正常,观察运行速度给定,力矩给定,功率等一切正常,两台数据平衡,空吊具下降和吊重物慢速下降都不报故障,且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放电也正常。求助高手指点迷津,继续延长加速时间可能无法解决本质问题,而且加速长操作上影响效率不可取,是否有参数调整的可能。谢谢!

网友A:
下降过程中加上会产生反向电压,因为下降过程中受重力惯性影响

网友B(2020-02-13):
变频器的电压设定和过压值是否偏低。

网友C:
看看编码器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0-06-17):
引用 网友C:
看看编码器有没有问题

-------------------------感谢,果然是编码器问题,处理了编码器线,优化了干扰可能现在一直都正常使用没有出现之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