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污水厂电力监控系统

楼主(2020-01-13):
 ARTA-3000是采用多平台设计,将自动化系统所依托的监视、控制、逻辑、转换、互联网平台等模块进行封装,可以在Windows平台运行,把操作简易化的软件提供给用户
桌面上双击打开ARTA电力监控系统“系统运行器”。
                               登录记录
       系统打开运行后,显示登录界面,登录界面不仅仅显示项目名称,更重要的是作为用户登录的主界面,只有拥有相应权限的用户,输入正确密码才能登入系统。
注:系统默认登录账户密码如下。(不区分大小写)
账号:ARTA密码:111

                            系统主界面      系统主界面显示系统时间,当前用户,通信状态和菜单导航,同时页眉显示项目名称信息。
 主界面连接所有的操作界面,进入子项的系统主接线图。系统主接线根据系统设计图纸,还原系统结构,并将实时信息进行显示,点击任一显示项,可以进入查询设备各项详细信  息

简单直观的展现整个电力监控的拓扑结构。并体现出当前部分电力参数。

点击单个保护的图标,可弹出改保护的事实参量框。
注:设备状态“”为红色时,通讯故障。绿色为正常。

                     实时数据
实时数据是完整显示系统设备的实时监测信息,用table表呈现,清晰、直观。可实时显示电压,电流,电功率各项数据

                   趋势分析
      趋势分析内又分实时曲线分析和历史曲线分析。
实时曲线按区域划分子项,点击进入之后,一般根据曲线表格右上方的选择框内选择需要查询的回路,即可显示所选对象的实时数据。曲线下端是数据分析,查看时需要将表格上拉。

选中回路后,曲线图中会用不同颜色的线条将电压,电流显现出来。如图圆圈标记的地方,单击可以选择屏蔽该数据。

       历史曲线按区域划分子项,点击进入之后,勾选需要显示的回路,通过设置查询时间,可以将时间段内的数据查询出来以曲线的形式进行显示,并可以对X轴、Y轴进行缩放功能,便于对曲线数据进行分析。历史曲线基本操作与实时操作相同。有区别的是可以在如图标记的查询条件设置栏内选择查询条件,设置起始时间,曲线按百分比左右移动,以及设定曲线的上限值

      双击此处区域,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纵坐标上下限。当曲线绘制出来后,可用鼠标的左键在“曲线显示”窗口按住拖动鼠标,来放大或缩小曲线。当需回复默认大小的时候,需鼠标右键点击“回复放大曲线

                           历史查询
       历史查询是通过设置查询时间,选择需要查询的回路,可以将时间段内该回路的数据查询出来。以table表、按接线回路方式呈现,清晰、直观的监测仪表完整显示系统设备的某一时间段监测信息,历史信息。

        差值报表
差值报表按时间划分成日月年三个子项,点击进入之后,可以勾选需要查询的对象,设置查询日期,即可查询历史数据,并可以导出到excel作为数据分析的依据

        日报表
日报表,可以通过设定日期,以及楼层回路来查询当天内各个时段的抄表值和耗电量。

         月报表
月报表,可以通过设定日期,以及楼层回路来查询当月每天的抄表值和耗电量。以月为周期,查询日期建议设定起始时间为每个月的1号。(截止时间为30/31)

        年报表
年报表,可以通过设定日期,以及楼层回路来查询当年每月的抄表值和耗电量。以年为周期,查询日期建议设定起始时间为每年的1月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