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XComponent和VB.net2015与三菱PLC通讯

楼主(2020-01-13):
STEP1:

安装MX Component V4.16S

STEP2:

利用软件自身的向导连接到PLC。此处用LO6的CPU,设置PLC的IP地址为192.168.1.100,设置电脑的IP地址为192.168.1.99。

 如图:

Logic Station Number设置为1,注意稍后在VB..net中也要设置为与此相同的逻辑站号。

STEP3;

测试链接。

STEP4:

新建VB.NET项目,添加MX Components的组件。

STEP5:

在工具箱中拖动ActUtlType、AcuSupportMsg两个控件到设计视图。注意将ActLogicalStationNumber设置为1.

STEP6:

双击【读取D 设置Y】按纽,编写如下测试程序。

Public Class Form1

    Private Sub Button1_Click(sender As Object, e As EventArgs) Handles Button1.Click

        Const LOK As Integer = 0

        Dim iReturnValue(10) As Integer

        Dim iReturnCode As Integer

        Dim i As Integer

        '打开链接,并判断是否出错

        iReturnCode = AxActUtlType1.Open()

        If (iReturnCode <> LOK) Then

            ACTErr(iReturnCode)

        End If

        '读取D0至D10的内容到ListBox

        iReturnCode = AxActUtlType1.ReadDeviceBlock("D0", 10, iReturnValue(0))

        For Each i In iReturnValue

            Me.ListBox1.Items.Add(i.ToString)

        Next

        '置位Y0

        iReturnCode = AxActUtlType1.SetDevice("Y0", 0)

        '关闭链接,

        iReturnCode = AxActUtlType1.Close()

        'AxActUtlType1 = Nothing

    End Sub

    Private Sub ACTErr(ByVal iErrorCode As Long)

        Dim iReturnCode As Integer

        Dim strMessage As String

        iReturnCode = AxActSupportMsg1.GetErrorMessage(iErrorCode, strMessage)

        If iReturnCode = 0 Then

            '显示出错信息

            MsgBox(strMessage, vbExclamation, “MX Components Error")

        Else

            MsgBox("Errorcode = " & Hex(iReturnCode) & "[Hex]")

        End If

    End Sub

End Class

STEP7:

事先往PLC的D0至D9填入“111、222”等数据,运行程序,结果如下图。

如果把网线拔掉,则会弹出“连接超时报警”。

附件为各个步骤的截图、源程序、MX Component中文手册。

网友A(2021-01-05):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楼主我比你

网友A:
谢谢楼主,谢谢楼主的分享。。爱死你么么啊

网友A:
谢谢楼主,太需要了这个

网友A:
谢谢楼主,爱死你不要信

网友A:
谢谢楼主,谢谢楼主,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A:
谢谢谢,非常感谢。谢谢大佬

网友A:
你的数据线在桌子上

网友C(2021-09-26):
这个可以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