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n连接485ADP通讯

楼主(2020-01-13):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FX0N-60MRplc连接fx0n-485adp通讯模块后需要在fx0n编写程序才能通讯吗?还是直接就可以通讯,我只是用485采集和控制输入输出点,我第一次用通讯模块不熟悉,请各位老师帮帮忙,如果需要编程还请给个程序,先谢过。

网友A:
通信肯定要写程序的,找个对应产品通信手册看看就懂了

网友B:
要写通信程序的,详情可以参考相关通信手册

楼主:
哪位老师给个程序呗,可以有偿的,找不到资料啊

网友B:
可以参考这本手册:

网友B:
这是硬件配置了:

网友B:
硬件连接,2线制:

网友B:
硬件链接,4线制:

网友B:
通信设置:

网友B:
通信设置相关元件含义:

网友B:
RS指令使用方法:

网友B:
RS指令动作功能:

网友B:
实例一个:

网友B:
实例程序RS指令动作流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位老师给个程序呗,可以有偿的,找不到资料啊

你先参考上述资料,自己先尝试编写,实在不行可以联系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位老师给个程序呗,可以有偿的,找不到资料啊-------------------------你先参考上述资料,自己先尝试编写,实在不行可以联系我。

你好,谢谢您细心的回复,可是我一直没有设置成功,等年后再向您请教,祝您新年快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引用 楼主:...

好!年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