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制图软件中阵列对象超过限制数量无法阵列怎么办?

楼主(2020-01-13):
在使用浩辰CAD制图软件绘制图纸的过程中,有时候CAD会提示要创建的对象过多,超过100000个数量限制,无法进行阵列,如下图所示:

这种提示通常是在使用低版本的阵列,也就是高版本中的经典阵列ARRAYCLASSIC的时候才会遇到,出现这个提示后,点“确定”按钮,会返回阵列对话框,我们必须修改阵列的项目数,使最终创建的对象数少于100000个才能完成阵列。

如果我们使用的是高版本的关联阵列,其实也同样会出现提示,不过提示让人有点看不懂,现象也比较奇怪,如下图所示。

我选择了400个图形,想创建一个20X20的矩形阵列,输入完参数后并未出现错误提示,但可以看到,图中并未按照设置生成20X20的阵列,只是显示了20X11的阵列,后面这些行同样是因为超出了100000的显示不显示了,但夹点的位置还是按照20X20阵列的结果显示的,此时,拖动夹点尝试增加行数,也会弹出一个提示对话框,但提示对话框的标题和信息都让人看不懂,标题是“关联网络评估错误”,大致意思就是数量操作了限制,建议恢复到合理的设置,否则显示跟设置对不上。

CAD设置这个限制的初衷,可能是为了防止大家不小心将阵列项目数设置得过大,导致一次创建了大量实体,此时如果发现错误,即使撤销操作也很费劲,尤其是在当年机器配置低、CAD性能低的时代更是如此,阵列过多的对象甚至有可能导致CAD无响应退出。

100000个对象对于现在的机器配置来说不算什么了,当然这个数量限制还是可以防止设置了不合理的阵列参数。

不知道大家在实际工作中是否有阵列参数设置正确,但因为一次阵列的图形太多,然后出现这个提示导致无法完成阵列的时候。比如我选择了30000个图形,只是想做一个2X2的阵列,阵列始终不成功,最终只能通过复制完成。

阵列的这个数量限制是否可以修改呢?

当然当时可以,不过CAD可能认为这个数量限制比较合理,通常不需要修改,因此这个数量限制不是一个常规的系统变量,而是一个环境变量,设置起来比较麻烦。

普通的系统变量,在命令行输入系统变量名称或用SETVAR命令后输入系统变量名称,回车,就可以查看或设置系统变量的值。

而环境变量比较麻烦,必须用SETENV命令,控制阵列最大数量的环境变量是MaxArray,最大值可以设置为10000000,通常不建议设置过大。设置方法是在命令行输入下面语句

(setenv "MaxArray" "200000")

需要注意的是,在命令行输入命令后系统变量,大小写是无所谓的,而环境变量,大小写必须严格按照变量名输入。

如果你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或者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确实是因为自己项目数设置错了,不建议修改这个参数。

以上就是浩辰CAD制图软件中,当你遇到CAD会提示要创建的对象过多,超过100000个数量限制,无法进行阵列的时候,可以参考以上方法进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