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型热敏电阻器的选用原则

楼主(2020-01-14):
热敏电阻器是灵敏元件的一类,按照温度系数不同分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和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在电源电路中串联一个功率型的NTC热敏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其选型原则是如何呢,本文小编跟大家解析一下!

为了避免电子电路中在开机瞬间产生的浪涌电流,在电源电路中串接一个功率型NTC热敏电阻,能抑制开机时的浪涌电流,并在完成浪涌电流抑制作用后,由于通过其电流的持续作用,功率型热敏电阻的阻值将下降的一个非常小的程度,它消耗的功率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对正常的工作电流造成影响,所以在电源回路中使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是抑制开机浪涌电流保护电子设备免遭破坏的为简便而的措施。

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的选用原则选择如下:

1电阻器的大工作电流〉实际电源回路的工作电流。

2功率型电阻器的标称电阻值R1.414*E/Im。式中E为线路电压Im为浪涌电流,对于转换电源,逆变电源,开关电源,UPS电源,Im=100倍工作电流;对于灯丝,加热器等回路Im=30倍工作电流。

3B值越大,残余电阻越小,工作时温升越小

4一般说,时间常数与耗散系数的乘积越大,则表示电阻器的热容量越大,电阻器抑制浪涌电流的能力也越强。

关键词:热敏电阻

摘要:为了避免电子电路中在开机瞬间产生的浪涌电流,在电源电路中串接一个功率型NTC热敏电阻,能抑制开机时的浪涌电流,并在完成浪涌电流抑制作用后,由于通过其电流的持续作用。